led灯管用三极管来限流是如何工作的?高手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1):
图片需要先下载到你的电脑,然后运用高级选项的"上传"功能

楼主:
谢谢蚂蚁.已经上传图片了.

网友B:
通过调整三极管的导通电流来限流。

网友C:
“Q2在这起什么作用?”
你自己在标题中已经说了,就是限流。

楼主:
Q2在这个电路中是不可能导通的呀.伟林你可否详细说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Q2在这个电路中是不可能导通的呀.伟林你可否详细说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明白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C:
6楼:
Q2在R1两端电压达到0.6V以上时开始导通,若R1两端达到0.7V则Q2将进入饱和,集电极-发射极压降小于Q1导通所需要的基极-发射极电压,Q1截止。此即限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Q1上的电流*R1的值=Q2的导通压降,Q2导通,Q1截止,LED不亮.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这是一个简易的恒流电路,工作在线性区,始终亮的,电流为Q2发射结压降除R1,大约有2mA多一点。

网友A:
奇怪, 竟然发重了

网友C:
10楼:
“Q2的导通压降”一般是指集电极-发射极压降。
我说的是 R1两端电压>=Q2导通电压(基极-发射极)。
Q1不会截止。若Q1截止,R1上电流很小,Q2不能导通。
所以Q1中电流必是某值,该电流在R1上压降恰可使Q2集电极电流分走一部分R2所提供的Q1的基极电流,使Q1中电流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点头绪了。谢谢两位指教

网友D:
Q1的基极电压设为U1,Q2的放大倍数设为hfe.
则有:(U1-0.7 )X hfe /  R1  =(V+ -  U1)/R2
可以看出U1是只与R1,R2有关的。所以U1是不变的,所以流过R1的电流是不变的,所以起到了恒流作用。

网友E:
我有一点看法,即Q2基极-集电极限制R1两端电压为0.7V,Q2基极电流视为0,通过R1的电流只能从Q1的发射极流出,因此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F:
我从另一个角度说,Q2起到一个电流负反馈的作用,通电后,Q1先导通,Q1发射极电流I1流向R1,当I1*R1大于0.7V,Q2导通,Q1基极电流减小使Q1集电极电流减小,直到I1小于07.V/R1,Q2截止,LED电流才达到稳定。

网友F:
补充一下,刚查了MMBAT42的导通压降为6.0V。

网友F:
不好意思,看错了,6.0V是他的EC击穿电压。

网友F:
是EB击穿电压。尽来灌水了!

网友G:
Q2检测R1上的电流..来控制Q1的导通程度.以控制输出的电流大小.

网友H(2011-05-25):
有意思,很不错了!!!

网友I:
一种三极管组成的线性恒流电路。

网友J:
我认为默认情况下Q1导通,电流经过R1回流到负电源,当电流大到一定值后,电流在R1上的压降达到或超过0.7V时,Q2便导通,Q2导通后Q1截止,从而实现限流的作用。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K(2014-02-02):
电阻应该是30欧的样子吧,不应该是300欧。
30欧的话差不多电流是20mA,正好是最小号LED灯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