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的JTAG问题

楼主(2011-02-11):
昨天我手头的JTAG使用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同事的那个板子没有问题),利用ISP把芯片的flash全部擦除以后,发现还是不能正常连接JTAG,后来我发现我要是利用ISP把芯片的flash全部擦除不烧写程序的话,只要我每次上电,无论我对p0.14管脚怎么处理,芯片都会自动进入ISP模式,所以这样肯定是无法使用JTAG调试了,但是我当我利用ISP擦除完flash,然后烧写进去一个程序的话,再次上电要想进isp模式的话,就必须对p0.14管脚进行拉低才可以可以进入。很是无语,项目很急,求救啊

楼主:
问题解决,飞线断了,焊点哪里断了,除非拿二极管档测一下才发现,因为上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上次发现不是线的问题,这次就没专心的测线,只是看了一眼,看来还是要认真啊。。。一切原因从最基本的查起!

网友A:
为什么还非得用那哪一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