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越来越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11):
很简单的一个系统,有LDO, 单片机, 液晶显示等, 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 上电后能正常工作, 可是一分钟后电流会越来越大, 最后直流稳压电源限流了, 供电电压也下来了, 象是哪儿在慢慢的短路, 是哪儿出问题了? 大虾们提示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一件件元件去掉电源输入或拆下来再试,基本能定位故障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 已解决了, 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先不要急着拆元件,最好用划断电路板的方式进行故障隔离寻找,焊下来以后说不清楚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