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越来越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11):
(无正文)

网友A:
不贴图怎么分析啊,最好原理图,PCB图 样机照片都上,这样才好帮你啊。

网友B:
1、查一下有没发热的地方?电解电容?
2、分割法找

楼主:
谢谢楼上, 已经解决了,是电容坏了, 看样子LDO真不能用钽电容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LDO不能用钽电容?

网友D:
当然可以用钽电容,但要正确选择,注意耐压,同时要注意LDO的调节率,用高速存储示波器捕捉上电瞬态的电源波形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
不会是搞返了吧.

最大可能的是耐压不足,
以及钽电容受压损坏等都会这样.

网友F:
钽电容的耐压冗余一定要足,必须要留50%的余量,不然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