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的开发步骤:看后开发思路会比较清晰了

楼主(2011-02-11):
ARM的开发步骤:看后开发思路会比较清晰了

做个最小系统板:如果你从没有做过ARM的开发,建议你一开始不要贪大求全,把所有的应用都做好,因为ARM的启动方式和dsp或单片机有所不同,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建议先布一个仅有Flash,SRAM或SDRAM、CPU、JTAG、和复位信号的小系统板,留出扩展接口。使最小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好在ARM的外围接口基本都是标准接口,如果你已有这些硬件的布线经验,这对你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2. 写启动代码,根据硬件地址先写一个能够启动的小代码,包括以下部分:初始化端口,屏蔽中断,把程序拷贝到SRAM中;完成代码的重映射;配置中断句柄,连接到C语言入口。也许你看到给你的一些示例程序当中,bootloader会有很多东西,但是不要被这些复杂的程序所困扰,因为你不是做开发板的,你的任务就是做段小程序,让你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下去。3. 仔细研究你所用的芯片的资料,尽管ARM在内核上兼容,但每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色,编写程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女孩子,在这儿千万别有依赖心理,总想拿别人的示例程序修改,却越改越乱。4. 多看一些操作系统程序,在ARM的应用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很多,要想提高自己,就要多看别人的程序,linux,uc/os-II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原码。5.如果你是作硬件,每个厂家基本上都有针对该芯片的DEMO板原理图。先将原理图消化。这样你以后做设计时,对资源的分配心中有数。器件的DATSHEET一定要好好消化。6.如果做软件最好对操作系统的机理要有所了解。当然这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是硬件出身的就有点费劲。问:做最小系统板是2层还是4层好?答:只有AT91可以用两层板,其他的最少4层;44b0的地和电源处理好也可用两层板;谈四层板和33欧电阻:选用四层板不仅是电源和地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二层板不好控制阻抗。33欧电阻一般加在驱动器端,也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布线时要先布数据地址线,和需要保证的高速线;在高频的时候,PCB板上的走线都要看成传输线。传输线有其特征阻抗,学过传输线理论的都知道,当传输线上某处出现阻抗突变(不匹配)时,信号通过就会发生反射,反射对原信号造成干扰,严重时就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采用四层板时,通常外层走信号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和地平面,这样一方面隔离了两个信号层,更重要的是外层的走线与它们所靠近的平面形成称为"微带"(microstrip) 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比较固定,而且可以计算。对于两层板就比较难以做到这样。这种传输线阻抗主要于走线的宽度、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敷铜的厚度以及介电材料的特性有关,有许多现成的公式和程序可供计算。33欧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视电路具体情况) ,其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配,使反射回来(假设解收端阻抗没有匹配) 的信号不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不会受到影响。接收端也可以作匹配,例如采用电阻并联,但在数字系统比较少用,因为比较麻烦,而且很多时候是一发多收,如地址总线,不如源端匹配易做。这里梭说的高频,不一定是时钟频率很高的电路,是不是高频不止看频率,更重要是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通常可以用上升(或下降) 时间估计电路的频率,一般取上升时间倒数的一半,比如如果上升时间是1ns,那么它的倒数是1000MHz,也就是说在设计电路是要按500MHz的频带来考虑。有时候要故意减慢边缘时间,许多高速IC其驱动器的输出斜率是可调的.构造嵌入式LinuxLinux自身具备一整套工具链,容易自行建立嵌入式系统的开发环境和交叉运行环境,并且可以跨越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仿真工具(ICE)的障碍。内核的完全开放使人们可以自己设计和开发出真正的硬实时系统,软实时系统在Linux中也容易得到实现。强大的网络支持使得可以利用Linux的网络协议栈将其开发成为嵌入式的TCP/IP网络协议栈。Linux提供了完成嵌入功能的基本内核和所需要的所有用户界面,它是多面的。它能处理嵌入式任务和用户界面。  一个小型的嵌入式Linux系统只需要下面三个基本元素:  * 引导工具  * Linux微内核,由内存管理、进程管理和事务处理构成  * 初始化进程  如果要让它能干点什么且继续保持小型化,还得加上:  * 硬件驱动程序  * 提供所需功能的一个或更多应用程序。  再增加功能,或许需要这些:  * 一个文件系统(也许在ROM或RAM)中  * TCP/IP网络堆栈  下面我们就从精简内核、系统启动、驱动程序将、X-Window换成MicroWindows四个步骤介绍嵌入式Linux的实际开发。  精简内核构造内核的常用命令包括:make config、dep、clean、mrproper、zImage、bzImage、modules、modules_install。命令说明略。现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我使用的是 Mandrake内附的 2.2.15。我没有修改任何一行程序码,完全只靠修改组态档得到这些数据。  首先,使用 make config 把所有可以拿掉的选项都拿得。  不要 floppy;不要SMP、MTRR;不要 Networking、SCSI;把所有的 block device 移除,只留下 oldIDE device;把所有的 character device 移除;把所有的 filesystem 移除,只留下 minix;不要sound 支援。相信我,我己经把所有的选项都移除了。这样做之后,我得到了一个 188K 的核心。  还不够小吗? OK,再加上一招,请把下列两个档案中的 -O3,-O2 用 -Os 取代。  ./Makefile  ./arch/i386/kernel/  Makefile  这样一来,整个核心变小了 9K,成为 179K。  不过这个核心恐怕很难发挥 Linux 的功能,因此我决定把网络加回去。把General中的 network support 加回去,重新编译,核心变成 189 K。10K就加上个 TCP/IP stack,似乎是很上算的生意。  有stack没有driver也是枉然,所以我把 embedded board常用的RTL8139的driver加回去,195K。  如果你需要 DOS 档案系统,那大小成为 213K。如果 minix 用 ext2 换代,则大小成长至 222K。  Linux所需的内存大约在600K~800K之间。1MB内存就可能可以开机了,但不太有用,因为连载入C程序库都有困难。2MB内存应该就可以做点事了,但要到 4MB以上才可以执行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  因为Linux 的filesystem 相当大,大约在 230K 左右,占了 1/3 的体积。内存管理占了80K,和核心其它部分的总和差不多。TCP/IP stack 占了65K,驱动程序占了120K。SysV IPC占了 21K,必要的话可以拿掉,核心档应该可以再小个10K左右。  如果要裁剪核心大小,应该动那里呢? 答案很明显,当然是文件系统。Linux 的 VFS简化了档案系统的设计,buffer cache,directory cache增加了系统的效率。但这些embedded系统根本就用处不大。如果可以把它们拿掉,核心可以马上缩小 20K 左右。如果跳过整个 VFS,直接将文件系统写成一个 driver 的型式,应该可以将 230K缩减至50K左右。整个核心缩到100K左右。系统启动  系统的启动顺序及相关文件仍在核心源码目录下,看以下几个文件:  ./arch/$ARCH/boot/  bootsect.s  ./arch/$ARCH/boot/setup.s  ./init/main.c  bootsect.S 及 setup.S  这个程序是Linux kernel的第一个程序,包括了Linux自己的bootstrap程序,但是在说明这个程序前,必须先说明一般IBMPC开机时的动作(此处的开机是指"打开PC的电源")。  一般PC在电源一开时,是由内存中地址FFFF:0000开始执行(这个地址一定在ROM BIOS中,ROM BIOS一般是在FEOOOh到FFFFFh中),而此处的内容则是一个jump指令,jump到另一个位于ROM BIOS中的位置,开始执行一系列的动作。  紧接着系统测试码之后,控制权会转移给ROM中的启动程序(ROM bootstrap routine)。这个程序会将磁盘上的第零轨第零扇区读入内存中,至于读到内存的哪里呢? --绝对位置07C0:0000(即07C00h处),这是IBM系列PC的特性。而位于Linux开机磁盘的boot sector上的,正是Linux的bootsect程序。  把大家所熟知的MS DOS 与Linux的开机部分做个粗浅的比较。MS DOS 由位于磁盘上boot sector的boot程序负责把IO.SYS载入内存中,而IO.SYS则负有把DOS的kernel --MSDOS.SYS载入内存的重任。而Linux则是由位于bootsector 的bootsect程序负责把setup及Linux的kernel载入内存中,再将控制权交给setup。驱动程序  在Linux系统里,设备驱动程序所提供的这组入口点由一个结构来向系统进行说明。  设备驱动程序所提供的入口点,在设备驱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向系统进行登记,以便系统在适当的时候调用。Linux系统里,通过调用register_chrdev 向系统注册字符型设备驱动程序。  在Linux里,除了直接修改系统核心的源代码,把设备驱动程序加进核心里以外,还可以把设备驱动程序作为可加载的模块,由系统管理员动态地加载它,使之成为核心的一部分。也可以由系统管理员把已加载的模块动态地卸载下来。Linux中,模块可以用C语言编写,用gcc编译成目标文件(不进行链接,作为*.o文件存在)。为此需要在gcc命令行里加上-c的参数。在成功地向系统注册了设备驱动程序后(调用register_chrdev成功后),就可以用mknod命令来把设备映射为一个特别文件。其它程序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只要对此特别文件进行操作就行了。将X-Window换成MicroWindows  MicroWindows是使用分层结构的设计方法。允许改变不同的层来适应实际的应用。在最底一层,提供了屏幕、鼠标/触摸屏和键盘的驱动,使程序能访问实际的硬件设备和其它用户定制设备。在中间一层,有一个轻巧的图形引擎,提供了绘制线条、区域填充、绘制多边形、裁剪和使用颜色模式的方法。在最上一层,提供了不同的API给图形应用程序使用。这些API可以提供或不提供桌面和窗口外形。目前,MicroWindows支持Windows Win32/WinCE GDI和Nano-X API。这些API提供了Win32和X窗口系统的紧密兼容性,使得别的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就能移植到 MicroWindows上。

网友A:
看了,受益匪浅啊,对初学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