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简易版触摸按键程序

楼主(2011-02-11):
看了STM8的触摸按键库,没耐心看下去,就自己写了一个简易版的单触摸按键程序,经过测试,效果还不错,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不足之处,大家讨论
简单说下硬件电路,PD6为触摸按键输入,PG1为测试用LED,PA6,PB7为灵敏度微调输入口 ,用的是500K的充放电电阻

#include "stm8s.h"
#define DC_MOTOR PA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TIME3_INIT(void);
void SYSTEM_INIT(void);
#define LED   PG1  //测试用LED
u16 i,j;
u16 n;
u16 m=100;
u8 Sensor=15;
u8 sn1=0;
u8 sn2=0;
u16 dalay;
u8 time=0;
void main(void)
{

/*系统初始*/
SYSTEM_INIT();
GPIOA->ODR=0XFF;
TIME3_INIT();//
//enableInterrupts();

GPIOD->CR2=0;
TIM3_Cmd(ENABLE);
m=0;
n=0;
GPIOD->DDR=0XC0;//PD7 PD6 OUTPUT
GPIOD->CR1=0XC0;//推挽输出
GPIOD->ODR=0X80;//PD=0X80;
while(1)
{
if(time>11)//time m为12次测试结果总和
{
if(m>(760+Sensor*2)) //760为阀值,sensor为微调
{
n=5000;//按键延时
{
GPIOG->ODR=0;
}
}
else
{
if(n>0)
{
n--;
}
else
{
GPIOG->ODR=2;
}

}
m=0;
time=0;
}
TIM3->CNTRH=0;
TIM3->CNTRL=0;

GPIOD->CR1=0X80;//PD6 悬浮输入
GPIOD->DDR=0X80;//PD6 INPUT
while(!((GPIOD->IDR)&(0X40)))
{

}
m=TIM3->CNTRL+m;
time++;
GPIOD->DDR=0XC0;//PD7 PD6 OUTPUT
GPIOD->CR1=0XC0;//推挽输出
GPIOD->ODR=0X80;//PD=0X80;
/*微调灵敏度调节*/
if(((GPIOA->IDR)&0X40)==0)
{
  if(sn1==1)
  {
if( Sensor<30)
Sensor++;
  }
  sn1=0;
}
else
{
  sn1=1;
}
if(((GPIOB->IDR)&0X80)==0)
{
  if(sn2==1)
  {
  if( Sensor>0)
Sensor--;
  }
  sn2=0;
}
else
{
  sn2=1;
}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void)
{
/*设置时钟*/
CLK_HSECmd(ENABLE);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I, DISABLE, DISABLE);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CLK->CKDIVR=0;
//设置引脚,输出
GPIO_Init(GPIOG,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led
GPIO_Init(GPIOE,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OUT 1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OUT2,3, 4 5 6 7 8
//PE0 1
//PD0 2
//PD2 3
//PD3 4
//PD4 5
//PD5 6
//PD6 7
//PD7 8
GPIO_Init(GPIOA,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DC_PWM
//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PIN_6|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IN1,DC_ERROR
GPIO_Init(GPIOB,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IN2~IN9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IN_FL_NO_IT);//IN10
GPIO_Init(GPIOC,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FL_NO_IT);//IN10
//ADC输入通道配置
}

/*计数器初始化*/
void TIME3_INIT(void)
{
  TIM3_DeInit();
  TIM3_TimeBaseInit(0, 0XFFFF);
  //TIM3_ITConfig(0x01,ENABLE);
  TIM3_UpdateRequestConfig(TIM3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3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Cmd(ENABLE);

}

网友A:
有谁验证一下吗?如果确实好用,将发裤子一条,:lol

网友B:
嗯,我也在弄STM8,过几天再测试。

网友C:
貌似比较适合少许按键

网友B(2011-03-13):
楼主可否写个教程?说说触摸按键实现的步骤。

网友D(2012-01-13):
谢了,受用了。

网友E:
有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F:
先看看,再找个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G:
这个应该很好验证

网友A:
发条裤子吧,鼓励共享精神。

发裤子不代表帖子内容正确,请阅者自己验证,:lol

网友H(2012-03-10):
很好的源代码

网友I(2012-04-14):
貌似看不出个所以然出来 能力有限:D

网友J:
这个根本没法用吧

网友K:
有哪位大侠验证过没

网友L:
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M(2017-02-03):
其实stm8几乎所有引脚都能做触摸按键,简单来说用一个基本定时器计时,设置为引脚输出模式放电,然后马上将该引脚切换为输入上拉模式并自增计数,引脚达到电平为高马上再设为输出不停循环到定时器时间到,将计数直接返回作按键值(数值越大代表电容越大,按下时容值会明显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