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问题

楼主(2011-02-11):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一个控制板的强电火线、零线和弱电的通讯线通过同一个磁环,这样对EMC影响大吗?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不好.
强电火线、零线和弱电的通讯线通过同一个磁环,相对于强电和弱电之间通过变压器相耦合.
这样, 强电里的干扰更容易串到弱电信号里来.

网友B:
考虑了几分钟,一会觉得可能会加重。一会又觉得可能会减弱。反反复复还是没有想明白。

如果像airwill说的,只穿LN的话,假设只有L上有干扰,那么N上也会耦合干扰。

磁环只能干掉共模干扰?

磁环到底是怎么消除高频干扰的,模型就是一个电感吗,线之间是个变压器吗?

网友C:
考虑了几分钟,一会觉得可能会加重。一会又觉得可能会减弱。反反复复还是没有想明白。

如果像airwill说的,只穿LN的话,假设只有L上有干扰,那么N上也会耦合干扰。

磁环只能干掉共模干扰?

磁环到底是怎么消除高 ...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能转换为热能消耗掉.

网友D:
强电不可以穿磁环,其模型是个单匝电感。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E:
220V的电源线一般都是没有带磁环的,但有例外,高级音响系统就有电源线带磁环

网友F:
看电脑显示器的电源板有2级滤波,后级的共模电感就是磁环

网友D:
共轭电感需要绕制多圈,跟普通的穿芯磁环不同,后者是单匝的,共模抑制比不够,用于电源应使用共轭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