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2-11):
如题。电路图如附件所示
参数没有错误
当电源电压时5V时,输出电压是多少?
实际测量5V时,输出电压是2.4V.

网友A:
具体电路功能简介?

网友B:
这个图,将输出挂上去就容易明白了。
单单画这么些,有时确实不好理解。

网友C:
请把与输出相连的电路也画出来

网友D:
LZ电路参数是否有抄错?

设两三极管IC相等,
IB=(2.5V-0.7V)/1K=1.8mA
得到,不管输出端如何,两三极管中至少有一个三极管的IB不小于1.8mA.
有点大.

楼主:
参数没错,实在是研究不透这个电路。
在电源电压是5V的时候 ,输出是多少?

网友D:
你的电路是OC输出.
没有负载,无从得知输出

说不定:你这个电路才是所谓"输出"端的负载

网友E:
以我之见,此电路根本不能工作,即不能从“接输出”端输出电流。

网友F:
难得其究

网友G:
建议有multism仿真一次!

网友H:
集电极是不是应该有个上拉和负载呀,要不没法算

网友I:
呵呵,如果输出接5V,就是5V,如果接地,就是0V。
如果悬空,计算有意义吗?

网友J:
还真不知道。还是仿真一试吧
:Q

楼主:
实际测量5V时,输出电压是2.4V.
谁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I:
那是Q2基极电压减去一个PN结的电压。
因为万用表相当于一个对地负载。

网友K:
见鬼了,电容???高频为接近5V,低频接近0,2.4,说明频率~~~~~~~~

网友L:
仿真了下

网友M:
楼上正解....

网友N:
请问17楼的大哥,你是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的啊

网友O:
什么软件不是写着呢么
multisim

网友P:
q2部分电路有问题,不知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
通过电阻分压,q1的射极与q2的集机等电位约2.5v;
此时q2基极电压约为2.5v,q2导通,此时q2的集极为0.从而q2的基极约为0.q2截止。如此往复;
q1导通,输出为电阻分压2.5v。

q2部分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