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的LSI开启后,IAR下仿真时可以运行,单独时不行

楼主(2011-02-11):
CLK_CKDIVR_CKM = 0;                 //系统时钟源不分频
                CLK_ICKCR_LSION = 1;                //启动LSI
                while(CLK_ICKCR_LSIRDY);            //等待LSI稳定
                CLK_SWR = 0x02;                     //切换LSI为时钟源
                CLK_SWCR_SWEN = 1;                  //允许时钟切换
                while(CLK_SCSR != 0x02);            //等待LSI切换为系统时钟源
//                CLK_SWCR_SWEN = 0;                  //关闭时钟切换
//                CLK_ICKCR_HSION = 0;                //关闭HSI时钟

上面是切换的部分,将原来的系统时钟从HSI切换为LSI。写了个小例子是LED闪烁的。HSI下以1MHZ闪烁,LSI下肯定就是38KHZ啦!结果,用IAR联机调试的时候,切换后,LED明显感觉到了变化,切换成功;但是,退出仿真后,LED到LSI切换,就不再变化了!何解啊?找了一下午资料,没找出原因来!没辙了!

楼主:
怎么就没人给解答下啊????都不弄STM8L152吗?

楼主(2011-04-09):
没人解答,不过我自己搞定了!答案我也不贴出来了!有同样问题的就找我吧!嘿嘿!!!

网友A:
L的我只是刚学。。而且也不是用IAR的。。。

网友B:
我用STM8L152切换时钟也是有问题  不是楼主如何处理的?

网友C:
很明显是IAR配置问题.生成HEX文件这块楼主忘勾上覆盖那个框了...

楼主:
呵呵,当然不是没生成HEX啊!是当时程序里写错了一点,那个切换的SWBSY的一个位,这个位检测方式理解错误,所以怎么都过不去,后来不检测它,检测别的就行了!哈哈

网友D(2011-05-17):
亲爱的楼主,您好,我现在在作毕业设计,是基于UTC-1212的无线数传,要用到STM8L152,这些东西都是第一次接触,感觉自己无从下手,您貌似对这个很在行,可以随时请教您一些问题吗?因为时间紧迫,真的急求,您能给个对12864的显示程序不?非常感谢!

网友E(2013-06-13):
帅哥 求指导:'(

网友F:
可能程序里哪里还有bug   耐心找一找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好好找找看吧

网友G(2015-07-28):
楼主啊,你的方法是可以切换到LSI时钟,但是,功耗瞬间增大了都快接近10mA了,将这句话CLK_SWR = 0x02;                     //切换LSI为时钟源换成(CLK_SWR |= 0x02;                     //切换LSI为时钟源)这样功率就小了但是程序不能执行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