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忙看下CCS2000的这两条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1):
Can't Remove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A/-1153 Error during: Memory, Break ;Point,  The memory at 0x003F87C1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Breakpoint Manager: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clear a breakpoint used

for end of program detection.

2812软件复位时出现: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0x00000020/-1150 Error during: Execution,  JTAG protocol reset.  t 0x003F87C1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请问这两种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情况出现的这样的错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工具本身的问题,CCS+JTAG Emulator+Target Board之间的某个地方出问题了. 建议不用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估计TI的人也搞不定,除非这个错误严重影响工作. 将Target Board断电再重启能解决吗?

我现在用CCS3.1,经常JTAG Load不了程序, 断电,重启,断开JTAG再连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