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阻抗匹配?

楼主(2011-02-11):
这个阻抗匹配的具体含义是怎样的呢?

网友A:
负载阻抗与电源内阻抗或与传输线波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

网友B:
3楼说得对,这种资料百度一下有很多,呵呵

网友C:
听说过阻抗匹配,但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个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