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linux下面自己开发个驱动程序

楼主(2011-02-11):
买来了一个有型号的基于usb的摄像头,想在linux下面自己开发个驱动程序

网友A:
支持你,我也很感兴趣啊。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个USB芯片啊?

楼主:
最近看了不少关于linux驱动程序设计的书籍和帖子,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原理,但是对于实际如何编写代码操纵硬件,从硬件原理到针对内核版本代码的编写,没有一篇**是很系统的讲解和实践的

网友A:
USB驱动程序是很难的啊,不过LINUX的驱动程序都是有固定的模式的,关键是要精通USB通信协议,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啊

网友B:
我支持你!
搞一块cypress的开发板,然后自己做个摄相头!

网友C:
一来就整USB协议的驱动,对你的敬仰有若。。。。。。。

网友D:
现在手边的就ldd3的e文版的讲的多了点
在精神上支持你
有什么进展,教教我

网友E:
我也刚开始看驱动开发方面的书。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在代码中申明变量经常出现_u8、_u16,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F:
_u8、_u16是与平台无关的变量类型,比如long型在不同的CPU平台上有可能其长度就不一样,这样对于程序移植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有了_u8、_u16这样的类型

网友F:
它是可以跨CPU的,在不同的CPU上保证其长度绝对一样,_u8、_u16就是严格保证长度为8位,16位,这是在LINUX中特有的,它跨CPU,但不跨操作系统

网友G:
搞驱动就是不好理解,只要架构有了,就一切明白了!

网友H:
你这是研究摄像头芯片及USB协议,不是学习驱动,写驱动的话先来个hello world就行了。

网友I:
会写驱动就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