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蛇形走线呢?

楼主(2011-02-11):
为了好看吗?

网友A:
蛇形走线主要是用在信号完整性方面,比如sdram的数据...往往不得不故意进行绕线

网友B:
是不是在高频的时候才用啊。

网友C:
楼主,蛇形比直线好看吗?

网友D:
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主要是为了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B:
楼上的,能否仔细的讲解下信号完整性啊。
最好能够言简意赅说明,具体什么是信号完整性,总感觉这太抽象了。

网友E:
信号完整性的需要!

网友F:
举个最直接的用途  就是为了要让一对差分线等长

网友G:
楼上说的听对的,就是为了让两根线等长,使短的线变得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