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数据损坏?诚心请教

楼主(2011-02-11):
现在在带一个数码产品的案子,遇到的问题是在播放内存里面的视频文件的时候一卡一卡的播放不流畅, 然后更换了一个 nand flash之后就可以了, 感觉是nand 里面的数据有损坏,不知道有哪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吗?
也不是批量的,1000个左右会有7.8片吧,这种不良率量产时肯定不允许的,而且还有隐患。 是这样子的, 怀疑不良的nand flash已经让厂商hynix的FAE带回去了, 初步检查呢是发现确实nand里面有许多的伪坏块,而且有两片的 0 block已经损坏, 然后呢,他们将这5片nand flash寄回给韩国的总部做更深的分析,之后总部那边报告说这5片nand flash检查是好的,没什么问题。(应该说是硬体上没什么问题)。可能怀疑是产线的操作流程导致nand里面的数据损坏或是什么的, 总之现在还是一团雾水啦。 好像很难哦。

网友A:
先检查产线的防静电措施

网友B:
做MP3时很多这种问题.
后来面对支架产品后还是有这种问题,不过失效率底很多.
(说明:个人所面对的后者不管环境/生产等都比前者要求高)
可能如LS所说吧.

网友C:
可以编写专门的软件或用专用工具对FLASH进行格式化操作,是否坏片一目了然。

网友D:
如果你有文件系统,文件系统可以筛选和管理坏块的。

楼主:
产线静电防护做的应该没问题的, 毕竟是最大的代工厂,制造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的。可能如4L所说,看看供应商能否提供测试nand的治具,或是请软体那边出一版测试FW。 因为像这种IC内部出现问题实在是不好查, 又不能像电源问题一样用示波器可以直接抓个现场波形出来。

网友B:
没太大作用.格过是好的,贴上,生产出来也会有这种问题.
(没试过测试过再贴,但实验过:小批量上治具全格过,再生产,问题依旧------因为问题芯片格过后恢复正常,条件限制,只做了这个实验)
对于MP3/4/....类似产品,在组装过程中都要经过多人过手才能变为成品,成品后测试也有少量的类似问题.

期待你的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