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一本模拟电路书中说,将积分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元件对换位置,
并选取比较小的时间常数RC,便得微分电路。
请问,为什么要选取比较小的时间常数呢?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别看它这么简单,要有图。
不容易苦了大家……

网友A:
所说的图,要包括所谓的积分和微分两种电路,以免混乱

网友B:
RC时间常数的大小是相对于你的输入信号的周期来谈的,没有绝对的。

楼主:
我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不过还是传上图来吧。

楼主:
书中电阻电容都没标值。上图是积分电路,此图是微分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真是4楼所说的吗?没有其他意见了?

网友C:
不要去玩文字游戏
VO=-RC*du/dt
人家说的小的时间常数RC,是指当RC大的时候,VO很容易饱和!

网友D(2011-03-15):
rc的大小要看需要啊!!! 没有转折频率要求,那都是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