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01xx是否带E2PROM

楼主(2011-02-11):
看到官方网站的STM8L选型表中STM8L101xx的E2PROM栏中是“-”,可是STM8L101xx的数据手册中却说“up to 2 Kbytes of data EEPROM”,我不明白了,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A:
只是保留了2k的地址。横线表示木有,不要Y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那我明白了,它的参考手册还有相应的寄存器操作说明,这个竟然是YY用的:dizzy:

网友B:
数据手册好像是这样写的:Up to 8 Kbytes of Flash program including up to 2 Kbytes of data EEPROM
意思是8K FLASH里面包含有2K EEPROM  4K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