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和sim548c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11):
本人菜鸟,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
有sim300(二手)和sim548c(新)模块各一个。
现在想利用计算机串口和这两个模块分别通信。

连接是 串口+max3232+模块(sim300/sim548c)。

模块没接sim卡,没接天线。直接给VBAT=4V稳压。GND和max3232的GDN连到一起。 RX TX交叉接max3232的RX TX。
max3232供电3.3V。548C的RTS接GND。

这样接能实现计算机通过串口传递AT指令么?

我现在用串口助手发送AT 有的时候回 AT(此时随便发什么就回什么,但测量无短路) ,有的时候无回显。
试sim300时,发AT 回显UH。

这两个模块可以这么接进行测试么?
如何才能发AT 回OK 与计算机建立通讯?

请大侠们帮分析一下,是这样的电路不行,还是两个模块都有问题??

网友A:
模块必须加SIM卡,否则无法工作,只能对最基本的AT指令做出反应,天线也必须加,否则可能烧高频功放。电源的容量和纹波要满足,具体见模块手册,模块的串口是T-T、R-R互联的。

网友B:
要用可以加回车符的串口软件,因为你没有回车符,所以才发什么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