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编中怎么定义一个16位的变量呢?

楼主(2011-02-11):
在C语言中可以定义16位的变量、在汇编中怎么定义呢?

楼主:
在c51 中可以定义一个16位的变量,并能对其进行加1和减1操作,在汇编中怎么定义一个16位的变量呢?

网友A:
把DPTR当16位变量用吧。有INC DPTR指令,要减一较为麻烦。

网友B:
双字节运算

网友C:
其实就是定义一个地址,为它保留16位的内存空间。通过地址来操作这片空间。至于怎么操作就随便你了。

网友D:
用两个地址做变量,双字节运算

网友E:
定义2个变量

网友F:
。。。C用多了,就知道定义变量了。 汇编没有定义变量这回事,想用直接写地址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