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样片

楼主(2011-02-12):
想在Exar网站上申请几片SP6641B-5.0V的样片,刚才填了一个表格,填了我的基本信息后,它往我的邮箱中发了一个代码,输入这个代码后,一确认就进入如下图所示的界面,看样子好像是收费的

问题:
1、填完这个表格后,准备提交或确认,可是表格的最下面有一个Checkout按钮,查一下Checkout是结账的意思,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收费的?
2、如上图所示,表格上面有一个Ship to Address栏不知道怎么填?(如果这个是免费的想申请一下)

网友A:
没在网上申请过样品
一直都是直接找供应商的·········

网友B:
Checkout
在这应该是出单的意思。

既然是申请样片,肯定是免费的。
要不然就是购买了。

网友C:
没在网上申请过样品

楼主:
不知道最上面的Ship to Address 这栏怎么填写?

网友D:
Ship to Address 是邮寄地址,比如:XXFloor XXBuilding XX# ChangChun Road, Haidian District.Beijing, China

网友E:
Ship to Address:收货人地址。

此处Checkout肯定不是付钱了,你自己看看,哪里有付钱的账号!?在这里Checkout的应该是确认并提交申请的意思。

除非点Checkout后弹出在线支付的新页面,否则钱从谁的户头划转!?

应该是免费的。

网友F:
不要片面理解英文单词的意思,样品是免费的。

网友G:
如果要收钱的话,总会提示你的,总不可能到付吧?至少你提供的页面上没有要钱。

网友H:
放心Check 吧

网友I:
exar的样品是免费的,放心吧

网友J:
申请到了,也通知哥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