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关于LIN总线的请教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硬件测试环境:板子是STM8S208,板子上有两个LIN接口,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用一条串口线将两个口连接起来通信。

     问题:主机发送断开符和界定符,但是监测不到断开符检测标志位的变化,也就是断开符发送不成功。但是我确信主机有发送断开符,不过就是检测不到。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小弟刚开始搞这个,有点找不到方向了!!

楼主:
版主大哥们,帮帮忙哈!!

楼主:
没有哪位兄弟们用过吗?用过应该会觉得很简单才对呀。兄弟们,帮帮哈!!

网友A:
如果是从ST买的板子 上面有一个Multiplexer要选一下通道 在LIN控制器和LIN transceiver之间

楼主:
很感谢这位朋友。您说的是那个跳线帽吧,以此来通过Multiplexer选择通道。我有按照手册上说的,分别选不同的通道,让两个LIN节点分别是主节点和从节点。

楼主:
说明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呢。朋友我的QQ号是250287391,能跟你好好聊聊吗。这个东西第一次搞,都已经按照数据手册那样弄了,还是不行。希望能向你请教下。。:lol

网友A:
我印象中Multiplexer是一个芯片,用一IO来选通道。以下代码是初使能lin和选择Multi时用的。建议刚开始基于ST的底层库来写程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INUART_EN_PIN | LINUART_Multiplexer_PIN;         //choose LIN_Multiplexer_1 and LIN_EN_2
        GPIO_Init(LINUART_Ini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High(LINUART_Init_PORT, LINUART_Multiplexer_PIN );//release LIN_2
        GPIO_WriteLow(LINUART_Init_PORT, LINUART_Multiplexer_PIN );//choose LIN_2
        GPIO_WriteHigh(LINUART_Init_PORT, LINUART_EN_PIN);//Enable LIN_2

楼主:
这位朋友,正如你说的,不过根据用户手册,板子上LIN的主从模式是通过Multiplexer,不过我的板子直接可以通过跳线帽,来选择不同的通道,以此来实现主从模式的选择。

能请问下,一个控制器来控制两个LIN节点的通信,这样子可以测LIN通信吗,还是这样的硬件测试环境不对。因为我看LIN网络节点中都是一个控制器对应一个驱动器。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Multiplexer的作用是选择UART口连接的是LIN的驱动还是串口驱动,请再看下板子的schematic。如果没有使能这可芯片,控制器的信号是连不到驱动器上的。一个控制器只能作为一个LIN节点。不过在LIN的驱动器中,RX和TX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自己发出的信息自己也能在同时收到,但是前提是在驱动器供了12V电源。 STM8上有两个UART,可以一个做主一个做从。

网友B:
STM8 官方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没有接反吧, TX对别一个接口的Rx哦

网友B:
STM8 官方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没有接反吧, TX接另一个接口的Rx哦

楼主:
非常感谢 DNAutomotive这位朋友,LIN已经有很大进展了,也很感谢jgphu这位朋友的答复。21IC真是一个好论坛。:victory:(结贴咯) 希望加DNAutomotive这位朋友,我的QQ是250287391,以后能够方便更多的技术交流。

网友C(2012-10-20):
版主,您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

网友C:
哈哈……自己解决了。

网友D(2023-08-0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从ST买的板子 上面有一个Multiplexer要选一下通道 在LIN控制器和LIN transceiver之间 ...

急切联系你,有偿求助,请加微信13905326355

网友E(2023-12-30):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F:
影响控制IC

网友G: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H: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