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单相电机过压过流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正在做交流单相电机的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电机是220V交流供电的。我在下面写出我的想法大家帮我看看可行吗,如果不可行应该怎样改进?多谢各位了。本人是新手,提的问题可能过于浅薄,别笑话我啊!

过压保护:
(1)220V交流电压经过变压器变成5V交流电压。
(2)5V交流电压经过半波整流后变成5V的脉动直流电压(因为我想监测波峰)。
(3)5V脉动直流电压经过稳压管和基极限流电阻后接到NPN三极管的基极上,发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接电阻后接直流5V。当过压时三极管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作为输出给单片机提供过压信号。

过流保护:
(1)220V火线上串接一个小电阻。
(2)取电阻两端的电压后加在串联的稳压管、基极限流电阻、NPN三极管的发射结上。当过流时三极管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作为输出给单片机提供过流信号。

网友A:
(2)5V交流电压经过半波整流后变成5V的脉动直流电压(因为我想监测波峰)。
完全可以用全波或者桥式整流。
应该使用电容滤波。电容滤波在负载很轻时得到的是交流峰值。

(1)220V火线上串接一个小电阻。
用电阻功耗大。对电机来说,用电流互感器取样较好。

电机启动时电流相当大,必须放过启动时电流高峰。

网友B:
楼上分析到位,学习。

楼主:
嗯,谢谢,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我想把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电阻变成电压信号后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用运放做电压比较器,反向输入端接一个基准电压,那么,被测电压、运放、基准电压它们三个用的是同一个地吗?被测电压是交流信号,如果它们共地,对运放和基准电压的干扰会很大吧?到底该怎样接地电路的性能才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