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请教各位大牛光驱的无刷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2-12):
请教各位 大 牛 光驱的直流 无刷电机的 额定电压 电流是多少!!
请教各位 大 牛 光驱的直流 无刷电机的 额定电压 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上边应该有标签啊。
一般是12V,或者5V的

网友A:
至于电流嘛,那样的电动机一般功率也不会太大。一般的电源都能扛得住。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9444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9947&extra=&page=2

教你用光驱的线路板控制光驱的无刷电机

    近日得一坏光驱拆开来看了一下,主轴电机及控制电路是好的,如果用原配的线路板来控制该电机则可省下一笔电调的费用。
该电机没有进行过改装。如果改装了,电器性能发生了变化,估计用原来的控制电路就不能控制了,就算可以控制的话性能也要打个折扣的。

好了,开始工作了:
拆开光驱,可以看到如下图的电机和控制电路:

拆掉集成电路的散热片,用的是BA6869FP,28个引脚

来个特写,我们只用关心22脚和23脚:

将线路板接上电脑的电源,打开电源开关,然后用一金属物体将22脚和23脚短接,如果电机转了起来,那么恭喜你可以执行下一步了。
22脚用来接收其他集成电路发出的主轴电机的伺服信号,在模型上使用时我们没有这个信号,所以把22脚与外部的连接断开。
但这时如果短接22脚和23脚电机不转啊,别急,将23脚和+5V电源连接电机就又工作了。

我现在只做到这一步,还没有把整块控制电路从线路板中分隔出来,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有些光驱用的是BA6849控制的也是28个引脚,我查了下BA6849的使用说明,应该和BA6869差不多的。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C:
光驱的转速目前达到10500转/分, 5V供电吃不销, 应该是12V, PC上功率大的都是12V供电, 5V一般仅作为信号处理

网友D:
多为12V,峰值电流在百mA量级。

网友D:
补充:笔记本光驱的主轴电机很多是5V的,台式机多为12V。

楼主:
回楼上 我的 是  台机

楼主:
还有软驱 的无刷 是多少伏呢?

网友E:
这些电机功率都很小的,空载时5V、12V都能转起来。

7楼春羊说的是多的,除了光驱、软驱,硬盘电机也是一样
补充:笔记本光驱的主轴电机很多是5V的,台式机多为12V。
引用 网友D:

楼主:
那 霍尔  供电压 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E:
霍尔器件实际上是无源器件,多少电压都能工作的。
而在整体电路种,则要取决于电机控制IC的输入检测灵敏度

楼主:
+12V一直以来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口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如果+12V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常使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目前,如果+12V供电短缺直接会影响PCI-E显卡性能,并且影响到CPU,直接造成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