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下降沿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1-02-12):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下降沿和上升沿是一样的。实际上,下降就是负向的上升。
有什么意义?显然上升下降沿越陡,对信号通路的带宽要求就越高。

网友B:
用逻辑数学给你推到一下。

下降沿 = -上升沿
F(上升沿) = sigma[Ai*sin(F*i+Qi)]
F傅里叶展开,sigma求和符号。i=0,1,2,3...  A各个谐波赋值,F基波频率,Q相位

所以
F(下降沿)
=F(-上升沿)
= - sigma[Ai*sin(F*i+Qi)]
=  sigma[Ai*sin(F*i+Qi+180)]

所以,下降沿含有同上升沿一样多的谐波成分,只是相位差180度。

因此同样,高频分量越多,信号下降沿越陡

楼主:
那测试时要分Tr与Tf 又是什么讲究呢。这样说来测一个不就得了么?

网友B:
这跟1楼是两个问题。

你具体的应用电路和测试项目是什么?

楼主:
想测试下信号质量。。包括时序 电平。

网友C:
二者是一回事。

网友D:
下降沿当然也不能慢
这并不单单是对称工作的要求,事实还和节能有关——快速跨越过渡区,是节电。如果不是这样,让它象海潮一样慢慢回落也无妨。

过渡区的电流很大。

网友D:
本来想找张图,可是,想了半天记不起来在哪个文件有了……对不起

楼主:
没事 慢慢找。。O(∩_∩)O  不知道有没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有三个问题。
1)下降沿是否也含有谐波(频率分量,高频)
     答案May叔,春阳老师都回答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一样的。

2)为什么要测Tf?只测Tr为什么不行?
     可能大部分IC对Tr和Tf的要求一样,但是你实际电路波形,Tr和Tf肯定不一样,能不能都满足,就需要单独测一测。

3)为什么要测沿时间?沿时间是波形质量吗。
     a.沿比较慢的话,碰到一些非施密特的逻辑输入,在电平翻转点停留时间长,更容易受干扰翻转。
     b.沿比较慢的话,信号之间时序配合上会有问题,不同器件的判断电平点不同,导致即使同一信号在不同IC上产生的逻辑沿时间不同。
     c. ic921说的,沿慢,交叉功耗大。

个人意见。

网友D:
有意做是不是还与制造难度有关?

网友E:
信号下降沿比上升沿会快一点 工艺决定的

楼主:
对921提的功耗什么的不大明白。。有人来讲解下吗?

网友D:
功耗在书上也讲得挺明白,输出口就是高低电平转换过程中,原来导通的管子和将要关闭的管子不能实行先关闭后接通,而总有一个同时导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电流很大……不记得这个电流叫什么了

网友D:
补充:显然,同时导通的时间越长,电能消耗越大

楼主:
基本明白了。欢迎大家补充。。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讲得还真不错。。

网友F:
信号下降沿比上升沿会快一点 工艺决定的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