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方案的选择与实现

楼主(2011-02-12):
现在全国很多网点摆着我们的电脑并安装有我们的软件,电脑中的软件是用vb写的,但是并没有连着网络。

现在想实现这样的效果:通过3G网络可以更新全国各个网点电脑中软件的数据库等信息,比如简单点我可以发布一些新闻信息,全国各网点的电脑可以自动打开ie浏览更新我所发布的新闻信息等。

对3G网络不太了解,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这种功能呢?还望大家多给与这方面的介绍和讲解。另外我们这个功能换用GPRS的话如何呢?比如技术、价位、功能等和3G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电脑是属于自己的还是卖给客户的。。。

楼主:
是卖给客户的 其实就是一台电脑再加上我们的外壳和一些设备

网友B:
用GPRS好还是用3G好,关键在于传输的数据量和准许的传输时间,3G快,但价格高,如果是简单的信息,数据量不会大,用GPRS就好。

楼主:
那如果更新数据库的话 内容比较多是不是用3G划算? 假如更新发布一些新闻信息等是不是用GPRS划算呢?

网友B:
你根据移动运营商的流量报价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C:
既然产品是基于电脑的,干脆直接配一个3G上网卡就得了。。

软件做到网络接口即可。

这样灵活一些,大部分客户可能就能直接上网,连上网线。
没网线的就配个3G上网卡。

楼主:
嗯 我知道电脑连3G的话 用个3Gu口上网卡就可以 如果是GPES的话是不是就不方便了?

网友B:
也有GPRS上网卡,用串口的GPRS模块也行,就变成量而言,二者差不多,基于PC操作系统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嗯比如简单点我可以发布一些新闻信息,全国各网点的电脑可以自动打开ie浏览更新我所发布的新闻信息等。这个技术应该是具体的什么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