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94驱动液晶屏

楼主(2011-02-12):
zlgsmartarm2200(其中CPU已经更换为LPC2294),液晶屏使用的是金鹏电子的OCM480272T430-1B。当使用IO作驱动的时候,屏能正常工作。其基本代码为:
#define
P_D0
0x00010000
//D0--P2.16

#define
P_D1
0x00020000
//D1--P2.17

#define
P_D2
0x00040000

//D2--P2.18

#define
P_D3
0x00080000
//D3--P2.19

#define
P_D4
0x00100000
//D4--P2.20

#define
P_D5
0x00200000
//D5--P2.21

#define
P_D6
0x00400000

//D6--P2.22

#define
P_D7
0x00800000
//D7--P2.23

#define
P_RD
0x00020000
//--P0.17

#define
P_WR
0x00040000
//--P0.18

#define
P_CS
0x00080000
//--P0.19

#define
P_RS
0x00100000
//--P0.20

#define
P_RST
0x00800000
//--P0.23

将以上IO均设置成GPIO

void wr_shju(unsigned char data)
//
写数据

{

IO2SET = IO2SET |
(data<<16);

IO2CLR = IO2CLR |
(~(data<<16));

}

unsigned char rd_shju(void)
//
读数据

{

uint32
i;

i=IO2PIN;

i=i>>16;

return ((unsigned char)(i));

}

启动代码使用zlg的代码,屏能正常工作。

将屏的CS端接开发板的Ncs2以后,尝试以总线方式驱动。在代码中做如下修改:
#define
P_TH_ADDR
(*((volatile uint8 *) 0x82000000))
//nCS2
控制下的液晶屏地址

void wr_shju(unsigned char data)
{

//IO2SET = IO2SET |
(data<<16);

//IO2CLR = IO2CLR |
(~(data<<16));

P_TH_ADDR=data<<16;

}

unsigned char rd_shju(void)
{

uint32
i;

i=P_TH_ADDR;

i=i>>16;

return ((unsigned char)(i));

}

说明:因为我的BANK定义为32位数据总线,屏的D0ARMD16,所以需要移动16

启动代码中设置为:
LDR
R0, =PINSEL2

IF :DEF: EN_CRP

LDR
R1, =0x0f814920

ELSE

LDR
R1, =0x0f814924

ENDIF

STR
R1, [R0]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LDR
R0, =BCFG1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LDR
R0, =BCFG2

LDR
R1, =0x2000ffef

STR
R1, [R0]

同时,降低ARM的频率,运行结果为:
NCS2上有正常的波形出现,但是,数据线的D7~D0上数据非常不好(怀疑ARM的数据总线驱动能力弱)。最终的结果是屏不能正常驱动。

想请教各位高人:
我以上的思路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