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版主在么

楼主(2011-02-12):
问下LM3S9000系列芯片在配置PLL的时候是不是不用设置LDO的输出电压了
以前都要把LDO设置到2.75V的
而且现在9000系列已经变成1.25V了
有详细的文档说明么

网友A:
不用LDO,那用什么呢?

网友B:
流明瑞也是TI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早就收购了L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用LDO
而是在9000系列以下的版本 的LDO输出都是 可设置的,尤其是当要使用PLL的时候要把LDO的输出设置到2.75V ,不然有可能会出问题
而这在9000系列中发现 LDO的输出已经改成了1.1~1.3之间 而且也没了设置寄存器,但是在某些例程里还是设置LDO输出为2.75v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但程序可以正常的运行想知道 它是怎么做到 这个不同系列的兼容的

楼主(2011-03-22):
唉,终于搞定了。。。。

网友C:
楼主说一下经验啊!

楼主:
9xxx根本就没有那个寄存器,所以就不用设置了,而即便某些例程里有设置代码,也是空操作

网友D: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