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系列ARM外扩RAM

楼主(2011-02-12):
外扩的SRAM(比如IS61LV25616AL-10TI)或NOR型FLASH(SST39VF160)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能混编吗?

比如RAM的A3接计算机的A5,即把地址线交换一下,程序能正常运行吗?为了PCB布线的方便,以前在DSP上这样做过,不知道ARM上行不行.

谢谢!!

网友A:
这都看你的定义

网友B(2011-04-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时间比较紧,没混编,怕万一出问题要重做PCB

网友C:
数据线交叉连接没有问题,原因是数据存储只要保持 写/读的 相对位置 一样,CPU 存储和 读取的值 就不会出错。地址线不能乱接,因 SRAM/SDRAM, FLASH 大多用 地址线来发送一些指令,如 SRAM。SDRAM 中 A10 经常用来做刷新,BANK ADDRESS 也会在各种指令中被用到,FLASH 中地址更不能乱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