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PGA时序收敛设计技巧(转)

楼主(2011-02-12):
作者:Nelson Lau 思博伦通信公司,首席硬件工程师

    您编写的代码是不是虽然在仿真器中表现正常,但是在现场却断断续续出错?要不然就是有可能在您使用更高版本的工具链进行编译时,它开始出错。您检查自己的测试平台,并确认测试已经做到100%的完全覆盖,而且所有测试均未出现任何差错,但是问题仍然顽疾难除。
虽然设计人员极其重视编码和仿真,但是他们对芯片在FGPA中的内部操作却知之甚少,这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不正确的逻辑综合和时序问题(而非逻辑错误)成为大多数逻辑故障的根源。
但是,只要设计人员措施得当,就能轻松编写出能够创建可预测、可靠逻辑的FPGA代码。
在FPGA设计过程中,需要在编译阶段进行逻辑综合与相关时序收敛。而包括I/O单元结构、异步逻辑和时序约束等众多方面,都会对编译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致使其每一轮都会在工具链中产生不同的结果。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时序收敛,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如何消除这些差异。
I/O 单元结构
所有FPGA都具有可实现高度定制的I/O引脚。定制会影响到时序、驱动强度、终端以及许多其它方面。如果您未
明确定义I/O单元结构,则您的工具链往往会采用您预期或者不希望采用的默认结构。如下VHDL代码的目的是采用“sda: inout std_logic;”声明创建一个称为 sda 的双向I/O缓冲器。
tri_state_proc : PROCESS (sys_clk)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 then
if (enable_in = '1') then
sda <= data_in;
else
data_out <= sda;
sda <= 'Z';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ri_state_proc;
当综合工具发现这组代码时,其中缺乏如何实施双向缓冲器的明确指示。因此,工具会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实现上述任务的一种方法是, 在FPGA的I/O环上采用双向缓冲器(事实上,这是一种理想的实施方式)。另一种选择是采用三态输出缓冲器和输入缓冲器,二者都在查询表 (LUT) 逻辑中实施。最后一种可行方法是,在I/O环上采用三态输出缓冲器,同时在LUT中采用输入缓冲器,这是大多数综合器选用的方法。
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生成有效逻辑,但是后两种实施方式会在I/O引脚与LUT之间传输信号时产生更长的路由延迟。此外,它们还需要附加的时序约束,以确保时序收敛。FPGA编辑器清晰表明:在图1中,我们的双向I/O有一部分散布在I/O缓冲器之外。

图 1 - FPGA编辑器视图显示了部分双向I/O散布在I/O缓冲器之外教训是切记不要让综合工具猜测如何实施代码的关键部分。即使综合后的逻辑碰巧达到您的预期,在综合工具进入新版本时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应当明确定义您的I/O逻辑和所有关键逻辑。以下VHDL代码显示了如何采用Xilinx® IOBUF原语对I/O缓冲器进行隐含定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采用相似方式明确定义缓冲器的所有电气特性。
sda_buff: IOBUF
g e n e r i c m a p ( I O S TANDARD =>
"LVCMOS25",
IFD_DELAY_VALUE => "0", DRIVE =>
12,
SLEW => "SLOW")
port map(o=> data_out, io=> sda,
i=> data_in, t=> enable_in);

图 2 - 用一个VHDL代码转换明确定义I/O逻辑和关键逻辑,我们已完全在I/O缓冲器内部实施了双向I/O在图2中,FPGA编辑器明确显示,我们已完全在I/O缓冲器内部实施了双向I/O。
异步逻辑的劣势异步代码会产生难以约束、仿真及调试的逻辑。异步逻辑往往产生间歇性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几乎无法重现。另外,无法生成用于检测异步逻辑所导致的错误的测试平台。
虽然异步逻辑看起来可能容易检测,但是,事实上它经常不经检测;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小心异步逻辑在设计中隐藏的许多方面。所有钟控逻辑都需要一个最短建立与保持时间,而且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触发器的复位输入。以下代码采用异步复位。在此无法为了满足触发器的建立与保持时间需求而应用时序约束。
data_proc : PROCESS (sys_clk,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data_in <= '0';
elsif rising_edge(sys_clk) then
data_in <= serial_in;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proc;
下列代码采用同步复位。但是,大多数系统的复位信号都可能是按键开关,或是与系统时钟无关的其它信号源。尽管复位信号大部分情况是静态的,而且长期处于断言或解除断言状态,不过其水平仍然会有所变化。相当于系统时钟上升沿,复位解除断言可以违反触发器的建立时间要求,而对此无法约束。
data_proc : PROCESS (sys_clk)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data_in <= '0';
else
data_in <= serial_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proc;
只要我们明白无法直接将异步信号馈送到我们的同步逻辑中,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以下代码创建一个称sys_reset 的新复位信号,其已经与我们的系统时钟sys_clk同步化。在异步逻辑采样时会产生亚稳定性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与阶梯的前几级进行了‘与’运算的梯形采样降低此问题的发生几率。
data_proc : PROCESS (sys_clk)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 then
reset_1 <= reset;
reset_2 <= reset_1 and reset;
sys_reset <= reset_2 and reset_1
and reset;
end if;
if rising_edge(sys_clk) then
if (sys_reset = '1') then
data_in <= '0';
else
data_in <= serial_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proc;
至此,假定您已经慎重实现了所有逻辑的同步化。不过,如果您不小心,则您的逻辑很容易与系统时钟脱节。切勿让您的工具链使用系统时钟所用的本地布线资源。那样做的话您就无法约束自己的逻辑。切记要明确定义所有的重要逻辑。
以下VHDL代码采用赛灵思 BUFG原语强制sys_clk进入驱动低延迟网络(low-skew net) 的专用高扇出缓冲器。
gclk1: BUFG port map (I => sys_clk,O
=> sys_clk_bufg);
data_proc : PROCESS (sys_clk_bufg)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_bufg) then
reset_1 <= reset;
reset_2 <= reset_1 and reset;
sys_reset <= reset_2 and reset_1
and reset;
end if;
if rising_edge(sys_clk_bufg) then
if (sys_reset = '1') then
data_in <= '0';
else
data_in <= serial_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proc;
某些设计采用单个主时钟的分割版本来处理反序列化数据。以下VHDL代码(nibble_proc进程)举例说明了按系统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采集的数据。
data_proc : PROCESS (sys_clk_bufg)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_bufg) then
reset_1 <= reset;
reset_2 <= reset_1 and reset;
sys_reset <= reset_2 and reset_1
and reset;
end if;
if rising_edge(sys_clk_bufg) then
if (sys_reset = '1') then
two_bit_counter <= "00";
divide_by_4 <= '0';
nibble_wide_data <= "0000";
else
two_bit_counter
<= two_bit_counter + 1;
divide_by_4 <= two_bit_counter(0) and
two_bit_counter(1);
nibble_wide_data(0)
<= serial_in;
nibble_wide_data(1)
<= nibble_wide_data(0);
nibble_wide_data(2)
<= nibble_wide_data(1);
nibble_wide_data(3)
<= nibble_wide_data(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proc;
nibble_proc : PROCESS (divide_by_4)
BEGIN
if rising_edge(divide_by_4) then
if (sys_reset = '1') then
nibble_data_in <= "0000";
else
nibble_data_in
<= nibble_wide_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ibble_proc;
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已经同步化,但是nibble_proc采用乘积项divide_by_4对来自时钟域sys_clk_bufg的 nibble_wide_data进行采样。由于路由延迟,divde_by_4与sys_clk_bufg之间并无明确的相位关系。将 divide_by_4转移到BUFG也于事无补,因为此进程会产生路由延迟。解决方法是将nibble_proc保持在sys_clk_bufg域,并且采用divide_by_4作为限定符,如下所示。
nibble_proc : PROCESS (sys_clk_bufg)
BEGIN
if rising_edge(sys_clk_bufg) then
if (sys_reset = '1') then
nibble_data_in <= "0000";
elsif (divide_by_4 = '1') then
nibble_data_in
<= nibble_wide_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ibble_proc
时序约束的重要性
如果您希望自己的逻辑正确运行,则必须采用正确的时序约束。如果您已经慎重确保代码全部同步且注册了全部I/O,则这些步骤可以显著简化时序收敛。在采用上述代码并且假定系统时钟为100MHz时,则只需四行代码就可以轻松完成时序约束文件,如下所示:
NET sys_clk_bufg TNM_NET =
sys_clk_bufg;
TIMESPEC TS_sys_clk_bufg = PERIOD
sys_clk_bufg 10 ns HIGH 50%;
OFFSET = IN 6 ns BEFORE sys_clk;
OFFSET = OUT 6 ns AFTER sys_clk;
请注意:赛灵思FPGA中I/O注册逻辑的建立与保持时间具有很高的固定性,在一个封装中切勿有太大更改。但是,我们仍然采用它们,主要用作可确保设计符合其系统参数的验证步骤。
三步简单操作
仅需遵循以下三步简单操作,设计人员即可轻松实施可靠的代码。
• 切勿让综合工具猜测您的预期。采用赛灵思原语对所有 I/O 引脚和关键逻辑进行明确定义。确保定义 I/O 引脚的电气特性;
• 确保逻辑 100% 同步,并且让所有逻辑参考主时钟域;
• 应用时序约束确保时序收敛。
只要遵循上述三个步骤,您就能够消除综合与时序导致的差异。扫除这两个主要障碍会让您获得具有100%可靠性的代码。

网友A(2011-03-25):
有点难呢

网友B:
对我来说,挺难的。

网友C:
OFFSET = IN 6 ns BEFORE sys_clk;
OFFSET = OUT 6 ns AFTER sys_clk;
弱问一下,这两条约束的具体含义和作用

网友D:
10楼: OFFSET = IN 6 ns BEFORE sys_clk;
OFFSET = OUT 6 ns AFTER sys_clk;
弱问一下,这两条约束的具体含义和作用

同问,希望楼主给个详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C(2011-04-24):
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E:
非常给力啊

网友F:
SuperX-man, 这篇**难道你不知道出处吗?
这就是《Xilinx通讯》这本杂志某期里面的一篇**,好像是37 or 36
只不过好事者将其翻译成了中文。这本杂志里面一些技术**还是不错的,比如这篇。
我推荐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G:
看来这本杂志要火。

网友H:
很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