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线路板效果如何?

楼主(2011-02-12):
不想手工刷了,贴片的引脚多的刷不干净,洗板水对人也不好.搞台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反正板子量也不大,不用买专用的洗板机

网友A:
没试过,不知道功率够大不

网友B:
功率是其次,首先尺寸就不够。

呵呵,速度太慢。。。

网友B:
量不大又怕麻烦,可使用免清洗焊锡

网友C:
洗洗更健康,还有记得不要用自来水要用洗板水哦

网友B:
洗洗更健康,还有记得不要用自来水要用洗板水哦
引用 网友C:

纯净水

楼主:
量不大又怕麻烦,可使用免清洗焊锡
引用 网友B:

买的免洗助焊剂,用的大厂焊锡,依然要洗,不洗不成.
尺寸到时够的,我又不是做的主板.家用的超声波清洗机至少够一块到2块了

网友D:
用过,效果很好

楼主:
用过,效果很好
引用 网友D:

老t,你用的多少w的?有30w和50/60w两种呢.比较少见的还有80w的

网友D:
就普通洗一付眼镜那种, 溶剂用95%酒精, 或是洗板水效果较好.

网友E:
可以洗小型电路板,建议使用无水乙醇做清洗剂。

网友F:
以前一个老师用来洗板子觉得很好用,可还后来出事了,无水酒精洗着洗着着火了,那个惨啊!

网友E:
所有有机清洗剂都是易燃品,本身不会着火,是使用不当导致。

网友E:
就普通洗一付眼镜那种, 溶剂用95%酒精, 或是洗板水效果较好.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的清洗效果是比酒精好,特别是才留不明显,但洗板水的挥发性更强,特别是洗板水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这种东西在西方已经禁止使用,过去用的时候操作人员也是戴着防护面具的,在国内则没人在乎,但要提醒的是,身体是自己的,哪怕处于自私的目的也不要经常性的使用洗板水。用酒精清洗的最大问题是残留明显,需要在清洗机清洗后再转入干净的酒精中漂洗,而且需要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