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运行途中,可不可以修改PLL?

楼主(2011-02-12):
请教香主,STM32运行路途,可不可以修改PLL?

香主: 你好!
请教STM32运行路途,可不可以修改PLL?  比方开机时主频先设置为72MHz,然后再修改成36MHz?

楼主:
香主:你好!
STM32运行途中,可不可以修改PLL? 比方开机时设置主频为72MHz, 过一段时间再改为36MHz?

网友A:
偶不是香主,斗胆回答一下:
完全可以,STM32可以说是无级变速的
不过要注意下技巧。

楼主:
谢谢MCUISP前辈!
您的意思是说在运行中可以通过程序,完成动态PLL设置,对吗?

网友B:
开始学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