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3250+LINUX+PHY(DP83848)

楼主(2011-02-12):
我在PC上用ping命令时,有时候延时2k多ms,有时候会time out,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好的。硬件图纸如图所示,驱动代码采用丰宝的代码,他们的开发板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了?软件需要如何调试?硬件需要如何改进?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他们的开发板没有问题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软件断点调试一下吧

网友B:
驱动你看明白了吗?否则出了问题怎么找?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楼主:
驱动没看太明白。。。。
现在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REF_CLK是没接的。

网友D:
先把驱动看不明白吧

网友E:
不懂底层的原理是没有办法调试的

网友F:
怎么没人回答呢?

楼主(2011-04-14):
还是未能解决,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G(2011-07-27):
朋友,你DP83848芯片用的网络变压器是什么型号呢?我准备用LPC2378+DP83848来做通讯。

网友H(2011-09-15):
dp83848的驱动可以给我参考一下不? 我的邮箱happydengqijun@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