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图..DRC违规:44 是什么意思?图上显示都没问题

楼主(2011-02-12):
rc, AC, dxp, PCB, pc

我用的是DXP2004...画完图感觉很OK 我在“报告”菜单下 “PCB信息”一点击..出来这个DRC违规44...这什么意思啊? 有问题?

另外问下...这不是DRC校验吧? DRC校验在哪里呢?  谢谢了...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过孔不能在焊盘上吗,还有更详细的内容吗?好像工具下面有DRC的选项,运行一下就是drc了,但是在运行前要设置PCB 的rule才能检查出来,不过系统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网友B:
"本team擅长porting BSP支持,vxworks,wince,linux include android, ucos, cpu支持mips,arm,提供外设driver。联系人 jason 邮箱acute1110@163.COM"
希望21中,能开一些vxworks的讨论题目啊.支持acute11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写了“上面不是写了...”  这位哥,哪看到的?:o

网友C:
先做一下DRC检查,看看DRC检查输出的log。里边会包含DRC ERROR的类别以及出现ERROR的坐标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