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1-02-12):
(无正文)

楼主:
我定了一个数组变量ni【256】 ,用keil仿真时,它的内存地址居然是0x1fff,fff0,内存的开始地址应该是
0x2000,0000.怎么回事呀?

楼主:
芯片STM32F103ZET6

网友A:
可能程序根本没有下载到芯片中。

楼主:
不是的,我重复几次都是如此,后来把ni【256】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没事了,什么原因?

网友B:
你难道把这么大的数组定义成局部的自动变量了?

楼主:
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C:
可以查查生成的map文件,如果没有map文件可以先生成一下

网友D:
使用软件模拟一下,另外重新定义一个变量看看,map文件是最好的说明

网友A:
怎么不早说是局部变量呢? 查查是不是堆栈溢出。

楼主:
怎么查堆栈溢出,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