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桥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各位前辈,220V交流电压,经过一个整流桥后,输出直流电压为多少V?整流桥后面有大电容和大电感最大可以拉高到多少V??谢谢

网友A:
交流电经电容整流后的电压最高可到峰值,即有效值的1.414倍。

网友B(2011-05-06):
请问仿真怎么仿真不出这个电压值 啊???

网友:
to 3L:仿真结果仅供参考,不能全信

网友B:
全桥的仿真出来的电压值怎么才130多v的啊
???

网友C:
6楼:
至少,要把你的仿真电路和测量结果贴出来吧?

网友A:
仿真不正确说明电路有误,贴出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