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8S103F2/F3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1-02-12):
谁手上有画好的STM8S103F2/F3最小系统原理图,借来一用,谢谢!

网友A:
留下邮箱

网友A:
发过去了

楼主:
复位电路跟晶振电路都焊上了,程序下载接口怎么做呢?真的不会,还请指教~

网友B:
不就是VCC,GND,RESET,SWIM;四个PIN连出来就可以

网友C:
把SWIM 和RESET还有GND引脚引出来做一个3针的接口就可以用ST-LINK下载了。LZ老兄,你用过STM8S的片没?

楼主:
真没有~~:L
程序下载接口连上了

楼主:
复位电路有什么要求啊?简单的低电平就可以吗?
手册上的看了,没看明白~

楼主:
硬件都弄好了,不会写程序,悲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