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DVD广告字幕有拖影、马赛克是输出格式的原因吗?

楼主(2011-02-12):
DVD机芯输出信号有CVBS格式、YC格式、YUV格式、模拟RGB格式。
1、这些格式的区别是什么?
2、哪些格式可以播放高清?
3、对于800x480的屏幕,用哪种格式最好?
4、DVD播放中出现字母看不清,有马赛克是怎么回事?是否为输出信号的问题?还是DVD机芯解码的问题?

楼主:
这个版块没有人吗?
还是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还是我发错了地方吗?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说一下,马赛克的根本原因是丢失部分数据。
因为现在的数据压缩基本是JPEG或者JPEG2000方式。
JPEG会出现马赛克,而JPEG2000是图像模糊,不会有马赛克。

网友A:
通常的说:CVBS是标清信号;YPBPR是高清信号;YC可能是S-VIDEO信号,介于中间;YUV是频域信号,是跟RGB相对的。
对于800x480的屏幕,用CVB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