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个机顶盒定时切换频道装置

楼主(2011-02-12):
因为机顶盒本身不带定时功能,所以想找人设计个体统,通过USB红外装置切换(或者遥单独遥控器也也行)
让机顶盒 定时切换频道,比如21点切换到02频道,22点切换到 23频道

因为对你们电子这行不知道什么行情,所以有兴趣的留言,或者短信我吧 报个大约价格吧 QQ 11001717
我在上海

谢谢

网友A:
不就一个定时遥控器吗

网友B:
机顶盒本身没有程控功能?

网友A:
估计机顶盒是买来的,要外面做个装置来控制机顶盒定时切换。

网友C:
测一下机配的遥控器几个转换遥控码,然后做个定时触发遥控机顶盒切换。

楼主:
只要能实现机顶盒 定时切换频道就可以了。。各位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D:
2楼正解,做个可编程的定时遥控器即可,只要你自己会一点点单片机,就很容易的

楼主:
因为自己对单片机 编程不懂,所以还是想请人做个

网友A:
我给安排一个小弟做做,昆山的。呵呵

网友E:
加个广告识别的功能,逢广告就跳开,必将气死电视台。

网友F:
红外遥控应该不行,遥控器不可能时刻放在让机顶盒接收到信号的地方,我觉得最好用无线电遥控器,而且需设计遥控器和机顶盒内的接收两部分;另外需加显示功能,因为要定时;最后,要知道应该做成自学习型的遥控器,因为机顶盒配套的遥控器没此功能,需要将原遥控器上的键值学习下来.....

网友F:
当然如果将定时按键和显示屏放在机顶盒上也是可以的,不过操作起来不太方便而已

网友F:
可联系qq:262369770

网友C:
楼上的提议甚好。。。

网友G:
我公司有给别的客户做过,遥控器控制,带STANDBY功能的,有兴趣可沟通。

网友H:
机顶盒是您提供还是我们提供呢?

网友I:
机顶盒品种那么多!
需要用到学习型红外遥控
可以使用我们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专业做红外遥控学习技术的

网友J(2011-04-05):
做个可编程的定时器简单

网友K:
这个机顶盒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了,设定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转播的

网友L:
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L:
问题是现在的IPTV我可以回看3天以内的电视节目。

网友K:
有时是为了可以看到最新节目   而不是为了看回放    如果看回放   电脑上网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