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1-02-12):
各位新年好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想不明白 也没有人能问
是这样的,图上的PR和N是另外一个模块上的两个端子,手册上说这PR和N之间的电压为直流  最大为400V,我发现这电压对于我的控制板来说是悬浮的,就试着搭了如图所示的电路,运放为廉价的LM358M,但是上电后我用万用表量后,发现PR和N之间电压为354V,R2两端的电压为3.5V,但我一量输出端却只有1.1V左右,并且最奇怪的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的压差竟有2.2V左右,运放是5V的供电,量了没问题,书中所说运放此时处于负反馈状态,按理说输入端之间压差应该只有几个mv才对,我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请好心人给我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单电源工作

网友B:
RP输入为正,输出为负。
你单电源,哪能输出负电压。
你可以将输入反过来试试——这个图可以先略去R1,在R2上加电压,慢慢看它的规律

楼主:
哎呀 确实接反了
那也不对啊
如果按照上图这样,输出的电压应该接近0V才对啊

楼主:
还请详细解释。。。

网友B:
接近0V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是单电源

楼主:
哦,谢谢IC921的热情解答
下午我试着反了一下,结果输出端的电压正常了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高,导致R2上的实际电压比理论值偏小不少 有0.5V,请问怎么样才能增大输入阻抗呢,如果前级用两个跟随器,但是跟随器的供电电源VCC该怎么接?不能与358用一套电源吧

网友C:
增大R3、R4、R5、R7的阻值,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不行,换仪表放大
哦,谢谢IC921的热情解答
下午我试着反了一下,结果输出端的电压正常了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高,导致R2上的实际电压比理论值偏小不少 有0.5V,请问怎么样才能增大输入阻抗呢,如果前级用两 ...
引用 楼主:

网友D:
哦,谢谢IC921的热情解答
下午我试着反了一下,结果输出端的电压正常了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高,导致R2上的实际电压比理论值偏小不少 有0.5V,请问怎么样才能增大输入阻抗呢,如果前级用两 ...
引用 楼主:

加跟随器试试,都用5V供电。

网友D:
或者你把R3  R4   R5  R7   都换大

楼主:
用multisim 10仿真时 加大这4个电阻到400K时 与理论偏差不到3个mv 还不知道实际中怎们样

网友C:
实际使用时,400K的电阻可能由于偏置电流不一致导致的失调电压,需要调零或者校准
用multisim 10仿真时 加大这4个电阻到400K时 与理论偏差不到3个mv 还不知道实际中怎们样
引用 楼主:

网友E:
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就是MV级别的,这个也会引入误差。

楼主:
虽然仿真中400K比200K优异,但是实际发现200K的效果要比前者好的多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