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FALSE

楼主(2011-02-12):
USB设备和应用程序同时上电时,应用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返回TRUE,但是将USB设备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应用程序不重启),应用程序再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时则返回FALS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试过将USB设备保持不断电了吗?

楼主:
也试过将USB设备保持不断电,将应用程序重启,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返回TRUE。

网友B:
不知道是固件程序的问题还是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
是啊。
重新打开设备是指:bOpenDriver这个函数吧,我重新打开了,并且返回的指针不为NULL。

网友C:
DeviceIoControl的第一个参数怎么来的,就是重新打开它。

楼主:
我的应用程序是这样调用的:
  HANDLE hInDevice;
  if(!bOpenDriver(&hInDevice,_T("……")))
  return;
  DeviceIoControl(hInDevice,……,……);
调试时hInDevice是重新打开了的。

网友B:
hInDevice后面有关闭吗?

网友B:
设备句柄是使用引用计数的,所以要全部关闭,重开才能达到刷新的效果。

楼主:
已开始我也认为是这个原因,后看来查了一下每次用完hInDevice都有关闭,还是不对!

网友D:
关闭是在设备拔出后,插入前及时关闭了吗?

网友E:
是啊,否则可能会由于驱动的原因,导致开的不是真实有效的设备句柄?

楼主:
应该是及时关闭的,每次调用完成后就执行:CloseHandle(hInDevice).

楼主:
我用的USB芯片是Cypress的Cy68013A,驱动也是由在网上下的,如果驱动的原因的话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D:
如果最新驱动还是有问题的话,建议尝试联系厂商试试。

网友F:
固件问题。你的断电是固件。所有问题固件承担。

1.断电后,usb 未连接。
2.上电,初始化usb,重新链接。

你这过程不对。

网友G:
回复 楼主:

文件关闭前,需要把打开文件的句柄关闭。
设备也是windows的一个文件。

否则下次新插入的设备,名字就变了。
比如你电脑里有个COM1,新插入的USB转串口只能叫COM2.
如果你CreateFile(会间接调用驱动的的打开函数)打开了COM2,而你拔下来USB并重新插上,那么你的USB转出来的串口就变成了COM3.
如果你此时仍然用当时打开COM2的句柄来进行IoControl,返回时False的。
对于CreateFile的时候COM2为什么仍然能打开,是驱动的问题,你Flash一下或者调用其他的操作一下看看。或许能让驱动释放。
我用C8051F340厂家的dll,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是通过动态加载 卸载DLL解决的。

网友G:
最大的可能:9楼说的是对的。
但是DLL里面具体怎么做的,估计如9楼所言。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大师指点,明白多了

网友H:
跟驱动、固件没半毛钱关系。

PnP外设拔下(或断电加电)再插入的过程,Windows会产生WM_DEVICECHANGE消息,应该在响应该消息,重新获得设备插入的信息,并再次打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