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12):
如果电路板中的某个器件比较热,是不是这个器件相关的电路或者器件就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先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A:
对了,楼主用的哪颗芯片?

网友B:
应该是有问题,不正常的表现

楼主:
我用的是一个二极管SS24

网友C:
那应该是电路有问题了。
一般带散热片的原件发热时正常的,不烫手就好

网友D:
估计是焊反了吧,换过来试试

网友D(2011-03-16):
楼主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