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P847发生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SH67P847,IDE66打开这个芯片原来的工程文件,提示not found device,在菜单device setting里面也确实没有找到SH67P847

楼主:
但是在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Device文件夹下面能够找到67P847.opt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仿真还是使用ICE66 USB仿真器来仿真?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A:
是用ICE66 USB仿真器的话在device setting界面上点击右下角的“update now”,就可连网获得最新的型号

楼主:
没看请,是ICE66 USB仿真器

网友A:
升级了吗?

楼主:
嗯,那若是软件仿真呢

网友B:
如果是软件仿真,也可按那个方法升级,如果升级后还没有,表示软件仿真暂未支持此芯片。

楼主:
那若是连不了网呢,有的实验机不联网啊

网友C:
那就到中颖网站下载一个最新版的IDE66仿真软件就行

楼主:
好吧,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您好,IDE66 V2.0软件安装后,OPT库文件版本为V3.1,部分后来型号的IC不支持。
    解决方法如下:
    1.联网自动更新
        步骤:IDE66 -> Project -> Device Setting -> Updata Now,即可。
    2.下载OTP Library离线更新包
        步骤:www.sinowealth.com/zh -> 下载专区 -> 开发工具相关 -> 4 BIT ->OPT更新文件下载。下载后,进行安装,切记安装地址要和IDE66一致,默认是C:/Proram File/SinoWealth/Pro03,改为C:/Proram File/SinoWealth/IDE66,按下一步进行安装即可。最新OTP库文件版本为V4.2。

    要在Device Setting中选择SH67P847时请注意,型号按66、67、69的顺序进行排列。

网友E: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不用谢,应该的

楼主:
应该是我感谢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