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是多大阻值

楼主(2011-02-12):
例如最普通的51,p1口,内部上拉电阻是多大啊,量的出来吗

如图,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驱动NPN三极管(虽然我觉得采取PNP向单片机灌入更合适,但是此处是为了分析问题,顾而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P1.0送高电平,基极限流电阻(10K)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会和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构成分压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选择基极限流电阻岂不是还要先知道内部上拉电阻的租值?

网友A:
通常在50-100K之间,在楼主电路中,当然也要构成分压关系,只是该电阻不能直接测量,它是用MOS管模拟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找出来一个完整的单片机内部电路就好了

楼主:
我以前作过这样一个电路,当时可靠动作,没有深究
参数大楷这样:8050放大倍数(万用表量的约180)
              线圈阻值130欧姆

P1.0送高电平时,基极电阻两端压降2.2V(电压表内阻10M),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用表量为5V)导通,
我当时的理解是这样的:基极0.22mA电流乘180倍放大倍数,集电极约有40mA电流,所以继电器可靠导通,
但是基极电阻两端压降2.2V有点疑惑,5V的电压减去管压降0.7V还有4.3V,基极电阻两端压降2.2V,难道单片机上拉电阻分去了2.1V?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小,当然分压比较明显了。

楼主:
如果在P1.0端口接一小阻值上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C:
接一个下拉电阻测量电压就可分析出来

网友D:
内部的电阻,1 比较大,2 其实是PN节模拟的,不是纯电阻。 3 随着温度会变化20%多。

网友E:
还是不知道基极限流电阻怎么算,求解

网友F:
查手册。
一般来说,还是要在外部接上拉的。

网友G:
有I/O输出最大电流的参数,可以根据这个来估算.
应该不会有100k那么大.输出电流有0.5ma~5ma

网友H:
11楼:
51系列单片机I/O口高电平输出从来没有这么大。
早期的51单片机,是PMOS工艺,高电平输出电流较大,但也从未达到5mA,大概是0.5mA的样子。后来的51单片机型号如80C31,I/O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就小得多了。再后来,如89C51(Atmel公司)则更小,只有不到100uA。

网友I:
要是最传统的51那个电阻会很大,建议外部再增加一个额外的电阻做上拉

网友J:
现在好像基本都100K左右了

网友K:
量IPH电流,可以估算上拉电阻的大小。

网友L:
上拉是饱和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