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给分析一下这个0到20mA输出的电路

楼主(2011-02-12):
(无正文)

楼主:
怎没有帮忙的啊
:(

楼主:
热心的人们呢?:D

网友A:
1)确定是个负反馈电路:Ui变大,运放输出变低,第一个三极管截止,第二个三极管更趋向导通,会流出更多电流,增大运放同相端电压,趋于平衡。所以是负反馈。
2)确定比例关系:根据虚短虚短,[Ui-(100k/120k)*Ub]/100k = [(100k/120k)*Ub - Ua]/20k
有,Ui = 5(Ub-Ua)
I = (Ub-Ua)/200 = Ui/1k

网友B(2012-12-17):
那个 200欧姆的电阻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