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功放的信噪比

楼主(2011-02-12):
要测试音响功放的信噪比,如何测试,要用到什么仪器,怎样测试呢?

网友A:
音响信噪比最少应该有两套:
一套是电子线路的
另一套是扬声器的
 要测试它们,使用的仪器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有专用的信噪比测试仪。

网友A:
有专用的信噪比测试仪。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C:
用音频信号源+交流毫伏表, 测法:音频信号源输出775mV(rms)注入到放大器输入端,调节音量电位器使输出达到参考功率的电压V1, 然后把音频信号源去掉, 把放大器输入端短路, 测得噪声电压有效值V2, 则信噪比S/N=20log(V1/V2)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因为手头没有交流毫伏表仪器,只有一台信号发生器,可否用其它工具或方法吗?

网友B:
只靠信号发生器是不行的,必须测量电压。

楼主:
那也就是说必须得有交流毫伏表才行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