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16 VCP译码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利用C6416的VCP进行译码,输入384bit,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帧,我选择的帧长FL = 192,译码采用Convergent Traceback Mode方式,R = 80,C=24,r = 1/2,K = 9,硬判决,可是输出的译码结果总是后面的7-8个bit与matlab的译码结果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仔细查看了文档,配置什么的好像都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没做过,只好帮顶

网友B:
C6416的VCP进行译码  是哪个编译器下的功能了

网友C:
这个不是编译器的功能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