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串并联

楼主(2011-02-12):
驱动多个(20个左右)发光二极管  led并联 还是 串联? 请问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从亮度的均匀性来说,串联最佳;从可靠性而言,并联最佳(LED失效多为开路,即一个失效全部灭掉)

网友B:
蚂蚁太聪明了

网友C:
5个并联吧...分4组串联....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看用途吧,要求严的话就串;一般般就并吧。

网友E:
并串结合。实际看到过的产品这样做的。

网友F:
偶做过 就是 5个并联吧...分4组串联 完全可以注意 但是注意你的二极管压降  与供电电源的电压 及串个电阻限制电流

网友G:
根据你的供电电压来决定,几个串起来的LED的压降要小于你的供电电压。

网友H:
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照明led的话,并联时的恒流措施要更麻烦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并联 串电阻啊 ? 串5个还是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