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过LED有经验的人..几个问题..烦请留步,帮我解答下

楼主:
LED驱动电源用恒流源好还是恒压源好?  能解释下各自好处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按照下图用三极管驱动LED的...电源现在用的是恒流源

问题是当LED通电时这个8050三极管让它处在放大状态呢? 还是饱和状态? 谢谢了...

忘记说了12V是指恒流源,最大电压为12V  所以三极管不会被击穿的..

网友A(2011-02-12):
恒流源
LED发光强度与电流相关

“电源现在用的是恒流源”是指12V电源吗?

当然三极管处于饱和有利,就是个开关,功耗小

网友B:
恒流驱动,LED是电流型器件,特别是多个LED串联时。

网友C:
恒流源····这个电路被烧毁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啊?  能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图上的12V就是恒流源

网友D:
恒流源怎么能够标注12V?标注12V就是恒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这个是标错了

网友D:
8楼:
不是标错的问题。
4楼已经指出:如果供电是恒流源,那么“····这个电路被烧毁掉了”。具体说,三极管S8050将击穿而损坏。

网友E:
电源一定要用恒压源,驱动三极管也要设计工作于饱和状态,R3限流电阻要根据LED的电流计算一下,一般要20mA。若是工作在扫描方式可以增大LED的电流。另外,LED显示屏的电源几乎都是5V。

网友F:
唉....

不管是恒流源还是恒压源,参数不对,电路一样的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指电流太大烧毁三极管吗? 请讲详细点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一点要用恒压源呢? 楼上的几位前辈基本都说恒流源好吧

网友G:
显然恒流源。

这图问题太多。

网友D:
13楼:
驱动LED确实是恒流源比较好。
但使用三极管控制LED,LED存在两个状态:“亮”和“灭”。恒流源驱动又要LED灭掉,应该用三极管将LED短路,即三极管与LED并联。若三极管与LED串联,那么LED“灭”时三极管将被击穿,因恒流源输出电压是不受限制的。
要三极管与LED串联来控制,可以用最大输出电压受限制的恒流源。对8050来说,最大电压不能超过25V。
或者使用恒压源,串联电阻限流。限流电阻阻值应根据电源电压和LED压降以及LED需要的电流来选择。首帖图中可能就是这种设计,但图中限流电阻仅1欧,数值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恒流源最高电压大概只有12V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H:
13楼已经说的很详细的。你怎么不自己分析,去看看书本,不要固执。。。说的再明白你这样的思想也是白费.....

网友I:
二者差不多,从消橇的电流来看是一样的。如果电压不稳,则恒流源好,LED的亮度保持不变。楼主的电路中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恒流源的电流不能超过LED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