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一个优秀打印机中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1-02-12):
从优秀打印机电路中摘取的部分,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教。图中矩形框的电路P14输出怎么算,U11两个运放的作用,TP4中的输出怎么定的?

网友A:
应该是324的1脚输出电压v/R56//R64,为什么r63后面要接个r65到地?静待高手

网友B:
下拉,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B:
324的1脚输出电压为(v/R56//R64)*(R65/(R65+R63)

网友C:
左运放放大,右运放和三极管做U/I转换

楼主:
右边的运放和三极管做U/I转换怎么实现U/I变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