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1-02-12):
这个电路是工作原理是什么?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5-01):
发现这个电路。
请大侠们讲解下吧

网友A:
我只能看懂一部分,右上角 积分电路,右下角滤波输入跟随器。
左上角 放大

网友B:
下面那运放还有个脚没有接,是干什么的

网友C:
U24C的接法,确实应当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