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调整器的初始情况

楼主(2011-02-13):
在很多书上讲BUCK调整器时都是介绍稳定状态时的电流电压情况,而没有介绍整个电路在初始时是怎样进入稳态的。所以在此,我想问一下,调整器由刚开始工作到进入连续工作模式这个过程的电压电流情况。有几个问题如下:
1。在初始状态下,开关管的占空比是多少,是从0开始增加吗?
2.一开始时,开关管导通,电感电流由0开始上升直到最大值,开关管关断时,按照某些书上说“电感电流的增加量应当等于电感电流的减小量”,那么,电感电流由最大值是不是应该下降到0,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路不是一直工作在临界模式了吗?如果不是,请问为什么?电路又如何进入连续模式??
3.如何从电路上分析,当负载增加时,电路是如何通过PWM调节而使坐标上的电感电流整体往下移的??

以上三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请各路高手详解!!

网友A:
1,,有软启动的,启动时间达到后,占空比从小到大逐淅增加,直到稳定,没有软启动的,上电后占空比最大,等输出电压建立后,回到正常占空比;
2,“电感电流的增加量应当等于电感电流的减小量”,这个的条件是在稳态,上电过程是一个渐增的过程,电感电流的增加量大于减小量;
3,没有这回事,负载增加(而输入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PWM的占空比理论上不变(实际上由于器件非理想,占空比会稍变大一些),电感电流整体向上移

楼主:
在问题2上:为什么在上电过程中,电感电流的增加量大于减小量,能不能从电路工作过程上详细分析?
在问题3上:由于是稳压输出,当负载增加时,电流不是在减少吗,当断续增加负载时,电路难道不是从连续工作模式转到临界模式再到不连续模式吗??请指正

网友B:
3楼:
上电瞬间电感中电流为零,为达到稳态(负载中电流不再变化),显然电感中每周期电流平均值必须递增。

“负载增加”并非指负载电阻值增加,“负载重”一般是指负载电阻变小,电流增加。

楼主:
那如果负载电阻值增加,电感电流就向下移了吧,既然PWM的占空比理论上不变,那么负载电阻值增加了,又怎么会使电流下移了呢,甚至会进入不连续工作模式

网友A:
负载增加的理解不同,通常认为负载增加是指负载功率增加,电流要增大,那么电阻要减小。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负载电阻增加时,如果电感的输出电流还没有变的话,那么输出电压就会增高,引起开关管导通时间减小以维持输出电压稳定,开关管导通时间减小的过程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电感电流的减少量大于电感电流的增加量,当输出电压稳定后,电感输出电流已经是一个比原来输出电流小的一个值,在坐标图上看就是电感电流整体向下移动。如果负载电阻增加前,占空比是60%,负载电阻增加后,占空比是40%,那么负载电阻增加后占空比一直都是40%。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怀疑,只要输入输出电压恒定,负载恒定,占空比会长期如人的身高一样稳定,器件衰老除外

网友C:
敢问蚂蚁,如果占空比不变,那么电感中的电流又为什么减少量大于增加量呢?△I=Et/L,我的理解是,负载电阻值增加的时候,电流是不会瞬变的,电压会因为阻值增加而增大,占空比会因为电压增大而瞬变,但当电流下降后,输出电压稳定,占空比会回归到原始,不知道这样理解会不会正确呢?我觉得七楼前面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后面电流稳定后,占空比会回归,不然输出电压肯定改变。

网友A:
我觉得,7楼说的“负载电阻增加后,占空比是40%,那么负载电阻增加后占空比一直都是40%。”是稳定之后,不是变化之中

网友C:
哦,是我理解错误,谢谢蚂蚁提点,感谢感谢啊,你看新人就是这样,不断的犯错,呵呵
10# PowerAnts

网友A:
客气,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
照蚂蚁这么说来,在空载时电感电流最小为零,此时占空比最小,满载时,电感电流是最大(这个最大值依自己的设计而定),此时占空比最大。

网友A:
空载并不为空,还有电容的漏电流及取样电阻的泄放电流。此时占空比极小,甚至PWM会处于不规则的打嗝状态以稳定输出电压;满载时占空比不是最大,电感只要进入连续模式,便遵循D=Vout / Vin,这是理想情况,由于存在效率问题,实际上D会略比计算值大一些

楼主:
这回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建议重点学习buck-boost拓朴